有可以识别“*.HEX”文件的编辑器吗?

楼主(2007-08-22):
UltraEdit和WinHex都不识别*.hex文件的后辍,现在想要看一个*.hex文件,都是用编程器软件打开,十分别扭,再说编程器软件的编辑功能也不行,大家知不知道有能够识别Hex后辍的编辑器,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记事本可以打得开呀

简单做法就是双击*.hex文件,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从列表中选择程序"-> 确定,在"程序"中选择"记事本",最后在"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前打钩即可

网友B:
右击,选择打开方式,再选择记事本就可以了。

网友C:
UltraEdit可以编辑HEX文件

打开后,Ctrl-H就行。

网友D:
编辑HEX文件,现在确实是UltraEdit最好用

    不过我更怀念DOS时代的PCTools3.3,可直接编辑任何格式的文件,甚至是硬盘/软盘的扇区,而存储时不会影响原文件格式,其编辑原理用的是BIOS级的低级中断而非操作系统下的文件操作。Windows时代后,操作系统将这类操作屏蔽了(极度危险),老PCTools也不支持大硬盘,遗憾啊!
    底层操作真是爽,我改了DOS启动信息,结果启动时的屏显信息是我的大名;DOS版的Protel也被我改了DRV文件,不但运行时显示我的信息还在当年的高端显卡Trident8900下可以支持1024×768的高分辨率,这对布板的益处极大;当年防病毒(历史上首个PC病毒“小球”和首个恶性病毒“**”)也全靠PCTools通过修改磁盘引导区来手工杀毒、免疫……
    当然,这些操作全部是基于HEX格式的。

网友B:
没用过,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不大对哦...

你所说的那个,应该是直接修改的二进制文件吧?

楼主所说的HEX文件可是文本文件.

网友E:
00没用过UltraEdit确实倒塌~~~

网友B:
倒塌...我是说我没用过chunyang所说的PCTools...

超级编辑器当然是玩过了...

网友E:
哈哈~~~怀念我们伟大的PCTools---它当年无所不能~~~

哈哈~~~那是DOS时代伟大的"人物"~~~它简直能倒塌一切~~~

网友C:
编辑文本文件等

用得最顺的是DOS下的VEDIT。文件名是.ASM等,自动全用大写,遇到分号后,自动用小写。

网友E:
哈哈~~~俺现在还可以写一段代码(读写硬盘主引导)

读硬盘主引导
mov ax,201
mov bx,7c00
mov cx,1
mov dx,80
int 13
int 20

写硬盘主引导
mov ax,301
mov bx,7c00
mov cx,1
mov dx,80
int 13
int 20

网友E:
PCTools真是学习fat16的好工具,可惜它被windows倒塌了~~~

网友E:
哈哈~~~实际用DOS下的debug也行~~~

网友E:
哈哈~~~俺编过"软防病毒卡",很是骄傲~~~比公安部都早~~~

哈哈~~~内存常驻,仅常驻16个字节~~~防改写主引导和格式化硬盘.
启动系统后发现主引导有**病毒立即格杀并重新引导...

哈哈,不说当年了...估计菜农这辈子做得"坏事"至少要讲到天明了~~~

网友F:
都是小意思,也全都答非所问

估计LZ的目的是要载入HEX文件,自动在内存中转成二进制
--这个随便去找个编程器的软件即可

或者先用HEX2BIN转成二进制文件,用UltraEdit和WinHex十六进制编辑,不过好像太麻烦,还是编程器软件方便些

至于文件编辑,以前DOS下最喜欢用diskedit,改文件、改扇区、改分区表都易如反掌,觉得比PCTools好用很多
现在低级修改当然是WINHEX最方便了

DOS时代还有个最喜欢也是用的最顺的软件--FPE,很多人不熟吧?
呵呵

网友E:
哈哈~~~农民还是喜欢debug~~~徒手擒贼~~~

那时俺年轻,"劲大没文化",什么都自己编,管他有无~~

现在懒惰了~~~

网友F:
debug是个好东西

最常用的一招:清BIOS密码
呵呵

网友E:
分地盖房拉牛车肯定堕落了---晕!!!真想睡上几天好觉

再做个美梦~~~

命苦呀,脑浆闲不了~~~

网友B:
哈哈...我正在调USB ISP1362的程序,倒塌了...

有点进展,发现原来自己把ack setup和clear buffer的顺序搞反了,因此一直不通.
但是现在还是不通,但至少已经知道以前不通是有原因的,继续再调调或许就可以了,
哈哈...先睡觉去...

楼主:
PCTools确实值得怀念!

记得当时在学校最炫的就是教别人用PCTools复制KV300的加密软盘

只有xwj理解了俺的意思, 但他的办法看来也不咋得, 和俺的办法一样笨:)

网友D:
呵呵,当年不会用Debug和PCTools简直就不配称“高手”了

    当然,强大的工具软件远不仅仅是PCtools之类,综合功能方面,PCTools确实很强,但每个具体功能方面可以找到更强大的专用软件。
    在内地的家中,我收藏有各类3寸、5寸软盘数百张,拷有1995年以前我能找到的各种软件,我现在用的PC中还有个别那个时代的遗留,包括DOS系统、MCU工具、DOS版Protel和台湾智冠在1991年出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网友G:
这个

熟悉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