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07-08-22):
null

网友A:
干扰大了吧?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数据线路太长,造成反射了.

试试在PCB板上的信号线末端加终端电阻对地.至于你把把 RCK, SRCK, data直接接地LED就不亮这很正常,CMOS电路的高阻抗输入脚本身就很容易引入干扰,想解决就再用IO控制tpic6b595的使能脚,不需显示的时候关断就行了。

网友C:
74LS154不是OC输出.

对“当管脚不选通时, 管脚为高电平,  达林顿结构的三极管截止. ”的说法表示质疑。

硬件设计存在很多毛病。画的图也烂。

网友D:
没仔细看内容,只看了一眼图

IC最好用74HC系列的

达林顿的基极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E:
建议不要使用达林顿管,使用双通道的功率mosfet管,例如4953

154+4953,这是大屏幕的常用的扫描的方法
154+4953可以不需要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