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可否采用星形结构?

楼主(2007-08-23):
   由于别的原因现场已经布好了线,8个结点,没个结点到主机都布了2根线(非双绞线), 距离在10-50米, 若把这8对线接到一起直接到主机会怎么样,终端电阻怎么加?  另外10-50米这么短距离不用双绞线有无问题?

网友A:
速度不高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可以试试。

网友B:
你为什么一定要每个节点都接到主机节点上?

正常连接不是2根线,而是3根。非双绞线应当绞成双绞线使用。第三根线为地线,可以绞到一起也可以不绞。为了整洁雅观,就应当绞起来。

485原则上不支持星形连接,但并不是是星形就不能用了。要看速度和距离。

楼主:
因为主机要访问每个结点的设备啊

楼主:
485是3根吗? 地线不接会怎样?

网友C:
楼主去我的Blog及通讯技术坛看看吧,有你需要的知识

485星型连接仅可以在微干扰、小规模、短距、低速下临时使用,正式运行的网络不得如此。地线则是信号参考地,等你看了有关资料、帖子该明白为何要如此了。

网友D:
参考一下485的通信原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