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V到5V

楼主(2007-08-23):
我想用LM317, 但是我看资料上写的输出与输入之差最小在3V, 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可行?
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个芯片可以实现DC6V到5V, 输出电流要大一些在500mA以上的, 谢谢!

网友A:
HT7850,HT1087-50

null

网友B:
这样的LDO有大把啊

到MAXIM,力源网站上看看

网友C:
串二只1N4001

LZ只想降1V哦

网友D:
7805,不同的公司生产的不大一样,有的电流可以到1A,有的能到1.

网友E:
7805要求的是3V压差,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低到2.5V压差还能用

低到2V就不一定了。想降1V,如果对电源的质量要求不太高的话 tyw 的建议很好省钱还方便,如果要求较高建议用低压差稳压块(压差高于200mV就能稳压了)

网友D:
对,是需要压差的,没看清楚,一般5V的,需要到7.5V以上左右

网友F:
MIC29152,几百毫伏的压差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你的1V应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use LDO or 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