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工装,请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图)谢谢!

楼主(2007-08-23):
说明:
  功能:控制电源24V和RS485通讯的通断、24V过流保护0.5A ;工装上有十几个这样的东东,用来接十几个下位机进行控制。

1、控制信号: S0
2、输入信号(被控制信号): 24V 、RS485A、RS485B;
3、输出信号:VF0(输出24V)、A0、B0(RS485通讯)、V0(用于反馈给单片机AD检测输出)

网友A:
为什么不用485专用IC?

楼主:
2楼,这里只是控制485总线的导通而已啊,跟专用ic没关系吧

网友B:
估计不行,你先只接2、3路试试吧

楼主:
xwj大侠,电路板还没做呢,等各位朋友提意见啊,呵呵

 也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又看不出哪儿不行,所以上来问问啊。

网友A:
哦哦,知道你要干嘛了

十几个下位机使用十几个这样的东西,还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接十几个下位机?如是后者,有点悬

楼主:
6楼,一个下位机用一个这个,这样可以独立控制每个下位机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担心的话手工搭一个

楼主:
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偶想到应该在输出加一个LED指示

楼主:
没建议啦?偶开做了啊

网友C:
我做这东西的思路

    控制信号的通断我会用CD4066等类似的电子开关来控制,不用光耦。电源部分我会用达林顿三极管作开关,也许你用Mos管是对的,至于普通三极管我都用8050,或者8550来解决的。
  做吧,不管成功或失败,都把结果告诉大家一声,学学你这创新做法。

楼主:
呵呵,用模拟开关就不隔离了啊,感觉总线还是与电源隔离

另外这里的电压是24V,Q64用8050太危险了,正好偶这里有一大把的5551,呵呵。
 对这个工装,现在就缺一个MOSFET  Q44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型号推荐的呢?工装上的东西就是麻烦,用量少,去柜台拿大部分又是拆机货,订货又没法订,发愁中...

网友D:
下午到现在,一点也不明白你的意图

485通不通有什么关系?人没有数据收发才是问题麻。

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再说了,那个G3V-61S会无故增加线路阻抗的。

楼主:
13楼,说了这是工装啊,

比如一个计算机下面接了20个从机,但有时候又没有20个从机,那么没有从机的端子就要断开;
另外20个从机要设定地址怎么办?这个工装也可以依次控制导通一个从机设定地址,然后再控制全部导通连接就可以了。
 说了半天就两个用处:
1、计算机上连接的从机数量不是固定的,要把没有连接的端子断开;
2、设定地址的时候只能有一台从机连接。

网友B:
要是我做的话,我宁愿用继电器

一定得选最好的
整整齐齐焊一排
一动起来吧嗒吧哒的
一口地道的机械味
倍儿有面子
周边器件不是镀金的就是镀银的,
你要是全弄些塑封器件,
你都不敢给人看
你说这样的工装,一套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千块吧
两千块?!那是成本
起码四千起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
你得研究老板的心理
愿意掏两千块做工装的
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
什么叫老板你知道吗?
老板就是
发工资多一分都嫌多,能赚钱的花多少都愿意
所以,我们做电子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别自己掉份儿

网友E:
哈哈~~~我也喜欢继电器,我在我的功放上装了个大继电器,

插上电源,过一会儿就"啪"的一下,挺清脆的~~~~~

网友F:
难板动作的用继电器是上策,4100才1.20元

网友G:
那个叫爽!

网友H:
个人见解:

杨真人,那个老鼠能够抡起那么大的一个锤子???

网友D:
看来你误解485不小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4楼: 13楼,说了这是工装啊,

比如一个计算机下面接了20个从机,但有时候又没有20个从机,那么没有从机的端子就要断开;
>>没有从机或没有从机,按最多从机考虑线路电平就可以了。接不接,接多少,不影响正常工作。

另外20个从机要设定地址怎么办?这个工装也可以依次控制导通一个从机设定地址,然后再控制全部导通连接就可以了。
>>从机上设定自己的地址。也可以写入ROM。依次导通的方式,增加成本不小。也不符合人们的习惯用法。特别是不使用的时候,总线阻抗升至无穷高,线路干扰立即会体现出来。
说了半天就两个用处:
1、计算机上连接的从机数量不是固定的,要把没有连接的端子断开;
2、设定地址的时候只能有一台从机连接。
>>地址是事先设定的。因此这两个优点没有意义。

网友A:
xwj够腕儿,TNND倍牛气的

楼主:
哈,xwj,工装是自己用的又不是卖的啥

 继电器不好,长时间导通会有问题的。
 其实老板也不都是你说的那样了,我相信大部分的老板还是愿意多替员工考虑的,不是说了嘛,自己挣钱不是好老板,让所有员工和社会都能有利益才是好老板嘛。

ic921,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流程是这样:总线进——通过软件控制通断——各从机端子——各从机导线——各从机外壳

 也就说说导线是接到外壳里面的,没有从机其实就是外壳里面没有接电路板而已,这时候导线很容易短路;并不是没有从机就不在端子上接线。

 地址问题:实际上我们的产品出厂地址都是1,也就是说实际应用时一般都是只有一台机器,多台机器只是用于在工厂做各种检测与校验用的。预设地址不可能一块一块电路板的接线去设定,这样很是麻烦。

 另外,我说的工装上接的“从机”实际上都不是完整的机器,而是一些电路板,也就说工装检测的对象不是整机,而是独立的电路板,所以需要把外壳等辅料放在工装上,包括外壳的进线,这样才有外壳里导线的短路问题。

网友I:
这样说:初始化和设置

1、尽量软件解决问题,否则多出哪怕是一条信号线都感觉有违“串行现场总线”的意义。(这问题就好像以前硬是要手工设置波特率一样,现在不也倡导自动识别嘛)
2、想隔离的使用光隔离系列,如max的。
3、怕拖死可以用故障高阻态的芯片,如:max3082
4、怕干扰的可做好线材选择,屏蔽,接地,也可以转换为CANBU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别忘记两端设备地电位过高带来的后果,也就是通常会有第三条连线的原因。
6、为解决地址设置和强制脱机倒真是用继电器为佳,便宜、可靠、简单!

用较易,较通俗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否会快捷、清晰些?
所以某些小系统的某些小工装咱们可以说:初始化和设置装置,会不会好些?

楼主:
呵呵,这几天出去了没回来

 ok2001,工艺装备,就是工装嘛

 板子发了,有效果再通报,呵呵

网友D:
回楼主

ic921,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流程是这样:总线进——通过软件控制通断——各从机端子——各从机导线——各从机外壳

也就说说导线是接到外壳里面的,没有从机其实就是外壳里面没有接电路板而已,这时候导线很容易短路;并不是没有从机就不在端子上接线。

>>大致我是明白的。导线如何防止短路,我看只是接线(形式)的问题,不应该将问题转移到电路控制上。因为改了电路也是不能改变可能发生短路的事实发生的。

地址问题:实际上我们的产品出厂地址都是1,也就是说实际应用时一般都是只有一台机器,多台机器只是用于在工厂做各种检测与校验用的。预设地址不可能一块一块电路板的接线去设定,这样很是麻烦。

>>距离远吗?环境如何?如果是室内,简单得多----看上去就象是试验用的,呵呵。固定地址应用中会倍感麻烦,有拨码开关比较好。

另外,我说的工装上接的“从机”实际上都不是完整的机器,而是一些电路板,也就说工装检测的对象不是整机,而是独立的电路板,所以需要把外壳等辅料放在工装上,包括外壳的进线,这样才有外壳里导线的短路问题。

>>这个比较悬。那么容易短路,我看“工”不了,何必装?

网友D:
那些象万用表那种的阴插头,不是那么容易“短路”

类似技术的插头,好象很多

楼主:
楼上,接线形式不好改

 防接线错误的接头是不少,但限于机壳的空间太小,没有找到合适的。

  从机的地址可以用电脑或手操器随时修改,不是固定不变的(贴片拨码开关不可靠,经常会接触不好的,大拨码开关体积太大也不能用,所以我们用软件设定的方式)。

  通讯接口有过压保护,即使短路也不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只是通讯不上而已,能检查出来就可以了,另外工装输出电压不是有反馈电压嘛,如果是电源输出发生短路的话工装上的MCU会马上传给计算机的。

  我倒是想在通讯输入的地方加一个数据的LED,不知道这个RS485的数据指示灯应该怎么加呢?直接再AB间串联电阻和LED?好像AB间的电压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那么LED的亮度不是也不稳定吗?不知道成品转接口是怎么加的呢?

楼主:
放到mcu后面不知道可靠不,反正工装上有mcu

 检测到中断就亮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