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ADC的输入阻抗和漏电流?

楼主(2007-08-23):
我以前一直都以为ADC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也认为输入电流就是DATASHEET上常提的漏电流,但是今天看到了一款ADC的输入阻抗只有750欧,而输入漏电流则只有nA。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为啥不把芯片型号贴出来?

网友B:
这要看“漏电流”的定义

从楼主给出的指标来看,这个“漏电流”不是负载电流,而是芯片内部电路造成的,与输入无关。

楼主:
再问个问题

在ADS8365的DATASHEET上,提到了输入阻抗匹配的问题,还说在输入两管脚(ADS8365是差分输入)之间加个小电容可以更好的匹配阻抗,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加个小电容能改善阻抗匹配?

楼主:
应圈圈的意思,摘录PDF部分内容

关于输入阻抗和漏电流,我已经在4楼贴上了,这次的PDF是17-18页关于输入电流和阻抗匹配的内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5102138293.pdf

网友A:
看了,我也搞不懂为啥这样搞阻抗匹配。

说为了保持采样时电压稳定,还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