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如何修?

楼主(2007-08-24):
   有块TCL3288电池的锂电池有一年多没用,现在想用它,装到手机上无法充电和开机,大概是电池放电太狠了,不知大家有何妙法,我权且死马当活马医,拿它当试验器,想试试看是否有回身之术。

网友A:
试试独立的充电器

或者直接给个4.2V的电压(必须精密,不能用5V串二极管法),如果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任何方法都无意义,但还有可能是电池保护电路的问题,该问题可被恢复,实在不行,拆掉保护电路。不过给锂电池充电切不可过压、过流、过温,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B:
锂电池要满电保存,一旦过放对电池损伤很大,时间一长就

网友A:
No,No,锂电池保存要半充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很新的锂电池都有电但都不足的原因,严格说,可充式锂电池不能长期储存,相对半充而言,充满和放空都更影响容量和寿命,所以,锂电池出厂时都处于50%的半充态。

网友C:
呵呵

电池  我在行    我是"专家"  忽忽   估计你的已经不行咯 丢了吧!!!1

楼主:
半充的观点也许对

   买来的电板的确是半充状态,谢谢2楼和3楼的朋友,我用稳压电源调到4.2V充充看吧,反正手机充电电路是保护了,在手机上充不起来了。
   回5楼,原装的电板有些舍不得丢,买新的也就能好用半年。

网友D:
是40%最好,不是50

并且最好是冰箱低温储藏。

网友C:
呵呵

 6楼   这个也是没办法    我现在是2 正版电池   厂家都要我90块/个
    但是   福建  飞毛腿   的可以哦!!!!!!!  他们在行内名声可以的!!!
  但你最好买到真货!!!!哪个牌子贴牌的太多了!!!!
    还有的就是找熟人从电池厂拿!!!!!!!!!!!!1  不会过100的.

网友E:
用5V外接电直接在电池板正负两端搭半钟,就可用充电器充了

以前有只UPS坏了,也是充不上电了(过放电引起的),打开外壳,直接用外接电直接在电瓶的正负两端搭半钟,UPS就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C:
hehe

原理 不一样 你说的哪个和"活化"一样的道理   可手机电池 "活化"太成问题了!!!!    "活化"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快速冲放,  可他的放一年早倒塌了 根本不可能了,如果认识电池厂的叫他们给你换个电容吧!!!!!!!!!11
   我没有勇气拆里面,但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过的哦!!!
肯定不可以用了 ,别去伤脑筋咯 ,有时间教我C编程吧     我都快倒塌了!!!
一直想学习!!!!真的  .

网友E:
用5V外接电直接在电池板正负两端搭半钟其实是避开检测电路

就刚才我还做了这个动作,家里一只老的手机搁了二年了,想用了,哈哈,充电器竟不让充了(只剩0.8V了),电池板拆下来用外接电快充了一下(有3V多一点),又好用了.不要轻言放弃哦,谁让俺们是穷人了拉.电池板仅仅是拿下来,不用拆的,最边上两个脚用万用表量一下正负再快充.
晕,LZ哪里去了

网友C:
呵呵

  牛   俺服了    做俺师傅吧!!!!!!! 11  楼

   donsentes@163.com  请问你怎么联系????

网友F: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你都把人家忘记了,就当它没有了

网友A:
给锂电池外接电源就是让保护电路脱开

现在很多锂电池都自带保护板,功能是防止过放、过压和过流,一旦进入保护态需要外加合适的电压解除保护,不过早期保护板的设计可能会有些不同。

网友G:
tyw你的那个手机电池估计是镍氢的

锂电池的电压跌不到那个值,低于2.8V就危险了,低于2.5V基本上就内伤很严重了,锂电池即使激活也不能使用高于4.2V的电压,4.2V恒压充电时,电压波动必须小于50mV。

楼主:
明天试试看吧

  网上买了个“飞毛脚”电池,跟商家扯起来了,它投拆,我申诉,烦不胜烦,一个电话不打,只能用3天,充了一次,搞得手机现在“无网络服务”,与网络彻底断线了。
  TCL3288电板有4个引脚,谁知道其功能分布,请指教一下。准备照大伙的办法试试看。

网友E:
一般为最边上两个脚,正负用表量一下

网友H:
re

我更惨,笔记本放那半年没用,电池也不行了,只能当台式机用了,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