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S51的ISP编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AT89S51的ISP在线编程出现故障:能擦除程序,不能写程序.是何原因?
   ISP下载线为:EASY-ISP2 并口下载线电路.
   软件为:宇宙版EASY.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加个驱动芯片或上拉电阻

网友B:
可能跟你并口的工作模式有关

另外isp里面用的74hc373?最好选ti的

网友C:
我用的芯片是HC244

软件使用的是双龙的,不过有个问题(其他软件也一样),第一次启动系统ISP不好用,要么写的中途拔下ISP线缆,要么连续写12次失败,然后呢,就成功了,晕呀。

网友D:
我的也出现了问题

我刚做了个下载线,也是用的HC244的芯片,按照原理图一步步焊的,但是接上并口后没有反应,一直提示找不到器件。请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D: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E:
ok

love_mcu 所说的会不会是你的电脑并口坏了,可以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F:
用stc把

这两天再用stc的51,他的isp下载超级好用

网友G:
信号线要包地....

  信号线两侧用地线包住...不然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