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风扇开机时间很长

楼主(2007-08-27):
一个用了三年的廉价风扇,要开很长时间才能转,以前好好的。是不是里面的线圈的磁心退磁厉害?
想修修玩玩,还没打开。

网友A:
没润滑油

通常是没润滑油了。加点油就好了

楼主:
不会吧,楼上,没油的话应该总是转不起来

但是风扇开几分钟就转起来了?

网友B:
换一个把,都焦了

网友C:
开机一段时间,电机发热,就转起来了

呵呵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可能

1,叶片太脏了
2,润滑油干了
3、电容变值了

网友E:
99%的可能性是润滑油干了

拆下弄点机油加入即可。
这事常见。想起一件十几年前的旧事,当时公司的一台用了近10年的老金山286计算机里的电源风扇也是不转了,我说改天从家里带点机油来,结果同事等不及,往风扇里加了几滴辣椒油,于是一开机一股明显的辣椒味就会从机子里散出来,但辣椒油在高温下挥发很快,没味了就不行了,于是再加……后来这台机子我在99年处理公司设备时以20块钱“卖”给了一个学生,全套的“辣椒主机”啊。

网友F:
99%的可能性是润滑油干了

网友G:
chunyang 加辣椒油

我干过一次,是老式的电子管示波器,风扇不转了。当时手边什么油都没有,却有一瓶油漆稀料。加上一滴,立刻好了,但第二天就又不转了,只好拆开加机油。

网友H:
以前在家玩那种用轴承做的小车时,经常加猪油

网友I:
有机油容易挥发,加黄油最好。

网友G:
楼上说得有意思

“有机油容易挥发,加黄油最好。”
四轴飞行器油只有硅油。
黄油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吗?

网友J:
黄油是低速润滑油

风扇电机一般是4极电机,转速不高,比较适合用黄油。

高速电机如CPU风扇适合用粘度小、高沸点的清油。N年前朋友送我一小瓶变压器散热油,润滑效果好且不易挥发,我用来上CPU风扇,特好使,加一次比原装还管用。

网友E:
风扇电机里加的是一种俗称“轴承油”的轻质黄油

颜色纯白至微黄,比普通黄油稀得多,但不会流动,挥发比液体油慢得多。

网友K:
想起来了,哪个地方去搞黄油

小时候开三轮车,就是当时做广告“要想富,先开路,要想发财,买飞彩”那种三轮车。要经常给轴承加油,我们就是去铁路的桥梁下面、桥墩上面高黄油。
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

网友L:
合成润滑脂

买过一种合成润滑脂,米白色偏灰色,成分不明。试过CPU风扇,加了一次用3年下来还转的好好的。

网友G:
回到楼主的问题

“一个用了三年的廉价风扇,要开很长时间才能转”
估计是润滑脂变干了,电机启动力矩不够大,所以开机不转。堵转电流较大,电机发热,发热后润滑脂粘度下降,启动力矩又可以使电机开始转动。

网友M:
不是油的问题

我的风扇也是这样,加了N多油了也不行,和楼主的一样,开一会儿热了才转,电容也换过了,估计是线圈问题,不用修了,我花了20元换个质量好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