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密电阻封装

楼主(2007-08-28):
(无正文)

网友A:
用表贴的1%的

0603 0805,等等

网友B:
smd的精密电阻到没有看到过。。

网友C:
关键看你的“精密”是怎么定义的

微型SMD电阻最高只有1%的,这根本称不上高精度,较大SMD的才有0.5%精度的,但精密电阻指的是至少0.1%精度的,这样的电阻连轴型的都少见,多为片式有脚或巨大SMD封装的,占用空间比AXIAL0.4大多了。

网友D:
楼主想要的是无针脚的瓷棒电阻.

这种电阻一般不宜做成精密电阻.因为两头的金属帽是直接上锡,加热容易使帽子变形,结构松动.1%的有.但是过锡后能否保持这个值就不好说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导

老板说,我以前见过且想问的那种圆头轴状的精密电阻是小日本生产的,得上万批量才行。我一向坚决抵制日货,所以提都不要提了。另外,据说贴片的精密电阻其实根本不精密的,性能比较差。
最后的办法是把AXIAL0.4单面焊接,把封装改成不穿透的方形焊盘,两面焊接,只是到时候就得难为我们那些研发助理了,呵呵。

网友E:
那是

晶圆金属膜电阻,最大误差是1%的,不光小日本 有,小批也能买到就是贵点。

网友F(2009-09-16):
CSR规格书.pdf (211.73 KB) 小研究发表于 2007-8-28 23:0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7楼: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导老板说,我以前见过且想问的那种圆头轴状的精密电阻是小日本生产的,得上万批量才行。我一向坚决抵制日货,所以提都不要提了。另外,据说贴片的精密电阻其实根本不精密的,性能比较差。

正确回复:
1. 圆头柱状精密电阻目前国内生产经技术已经很成熟,可达0.05%,5PPM。如果你要求较高可用台湾生产的。一般最小订单即最小包装,2K。更少数量亦可定制,零买的价格较贵。
2. 精密贴片电阻其实更精密,性能参数更高。可达0.01%,5PPM。封装有0201-2512,封装很齐全。
各自的优势:柱状一般是采用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玻璃釉膜等材质,韧性好,耐突波。
而陶瓷贴片精密度更高,阻值范围更广。
所以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弊端,购买时应向厂家咨询清楚,如果选型错误会给你一种定势思维认定某种产品不好,缩小自己以后的产品选择面。

附件中有两种电阻的规格书,可参考。

                                               精密电阻生产厂家  Shirley  13554701800
                                                                  QQ:1035581575
                                                               mail:smilingfishwx@hotmail.com

网友G:
去vishay和yageo的网站看看,0603 0805这些电阻,精度很高的都有。别老看小日本。
我现在就在用国炬的精密电阻,0603的0.1%,比1%的贵几倍

网友H:
一直很关注这个,做个标记

网友I:
留个脚印,好找路!

网友F:
KAT(kareatar) 精密电阻规格书

KAT高精薄膜贴片电阻(普通阻值).pdf

KAT陶瓷贴片电流检测电阻(低阻).pdf

KAT柱状表贴精密电阻(普通阻值).pdf

KAT柱状插件精密电阻(普通阻值).pdf

KAT合金贴片电流检测电阻系列(豪欧电阻).pdf

网友F(2010-05-12):
二姨家貌似很多兄弟用精密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