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28):
现在我这边出了这样的一件问题,就是我的系统外接了一个称重传感器(12V电源供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4-20mA的,我就采用了一个200欧姆的电阻取电压,现在我用蓄电池给我的系统和称重传感器供电时,就出现了问题,按道理没有重量时,称重传感器输出为4mA,电压是0.8V的,但现在电压确是8.8V,如果把我把系统和称重传感器的12V电压分开的话,就正常,当没有重量时,称重传感器输出为4mA,电压是0.8V。但是这边用两个单独电源好象不是很现实,我想要是能够用同一个电源供电,但是我的系统的GND与称重传感器的GND能够隔离就估计没问题,现在我采用过电感和二极管试了一下,好象还是不行,各位看有什么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A:
参考点问题,必须独立供电

电流环并没有“地”的概念,其电流返回端不是内部地,而你将二者共地,就破坏了原参考点,自然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请问chunyang现在怎么才能解决呢,除了单独用电源?

网友B:
替 chunyang 答

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用互相独立的电源。

楼主:
请问我要是在两个电源之间加个隔离变压器是否可以解决这

网友B:
加隔离变压器干什么?

两个电源,互相独立的电源,就够了。
再说,你的电源肯定是直流输出,也没有办法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
maychang所言正确

没有独立电源,可以选择隔离型DCDC实现。

网友C:
不太同意

应该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可能看下传感器的内部电路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我先看看传感器的内部电路

网友D:
不用独立电源,估计用仪表放大器可以解决

网友E:
没听说过“电流环传输”不可以用同一电源的

楼主还是查一下相关说明和自己的设计吧。

网友B:
HWM 看来好抬杠

刚才“没听说”继电器,现在“没听说”电流环。

网友E:
确实“没听说过”,没办法。只能实事求是的说了。

网友E:
另外哪位“听说过”的,请教了。

网友F:
我也“没听说过”,只能是你的应用问题

比如后级的偏置把输出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