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仿真QFP44封装的MCU

楼主(2007-08-28):
请教如何仿真QFP44封装的MCU?QFP44封装的MCU是贴片的,有这样的仿真头仿真PCB板上这样封装的MCU么?我仿真过用过PLC44封装的MCU,QFP44就不清楚了,哪位兄弟知道的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一块老芯片了,P87C591,想用QFP44封装,开始用PLC44封装的。

一块老芯片了,P87C591,想用QFP44封装,开始用PLC44封装的。

楼主:
有兄弟知道么?等待。。。

PLCC44的MCU仿真是用仿真头插到PLCC44插座里,这样整个系统就可以仿真了,而如果是QFP44封装的MCU,我想象不出如何来仿真。。

网友A:
有专用的转接头,不过不值得用

当前技术条件下,在线仿真应采用支持JTAG的芯片,不用仿真的话,用支持ISP、IAP的芯片,我从来就没有用过仿真器,不论多复杂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