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的串口接收软件接收到的数据不一样呢?

楼主(2007-08-29):
我用51写了一个用串口程序,我每次发送相同的数据,调试时用不同的接收软件会得到不同的数据,刚开始几个数据相同,到后面就不一样了,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怎么叫开始几个数据相同

是刚打开接收软件开始几个数据相同还是每次重启单片机开始几个数据相同

楼主:
两个不同的接收软件,收到的数据前几个是相同的

例如:
A软件接收到的数据:AA BB 00 88 01 50 58 79 96....
B软件接收到的数据:AA BB 00 90 79 53 22 01 32....

网友B:
单片机用的晶振多大?

波特率多少?

网友C:
波特率的问题

串口的波特率不匹配 收发数据很容易出问题 要注意晶振频率

网友D:
串口参数问题

可能是校验位,停止位设置不一致引起,也可能是波特率,但从数据上来看前面两个字节相同,后面几个字节没有位移特点,波特率的问题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