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点麻烦,请高手

楼主(2007-08-29):
我现在要用一个开管去控制300W30V的电热丝,(电热丝当然是要去烧水的,我要烧到60度时电热丝停止工作)。你们说可以吗/用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湿度会不会很高?还有没有别人方法去做,若有帮我搞一个到邮箱里,谢谢

楼主:

搞错了,刚才说的是温度会不会很高,不是湿度

网友A:
温度不高啊。

网友B:
如果是交流30V,可用可控硅

如果是直流30V,得用20A的功率开关MOS管,至于发热,主要由开关器件的导通内阻决定,只要开关器件的内阻足够低,发热就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