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帮忙

楼主(2007-08-29):
电阻排的阻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
比如说电阻排的规格是 A202J, 代表什么呢?

网友A:
前两位数字是阻值

最后一位数字是后面零的个数。
202就是2200欧姆。

网友B:
楼上大哥说错了哦 是2000欧

网友A:
是,说错了

222才是2200欧。

楼主:
多谢了阿

命名方法:
RP-----------A    ------08   -------472  -------J
产品型号   电路类型   针数       阻值代号     误差代号
网络排阻   A,B,C,D,E,F,G 4-14PIN           F=±1%,G=±2%,J=±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