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07-08-29):
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可以用在AC25V的电路上,做开关用的

网友A:
继电器不讲具体型号的

讲规格,线包工作电压和触点的耐压及额定电流。

网友B:
继电器不讲型号,第一次听说。

建议楼主查一下欧姆龙的相关手册,找一个合适的。
再次强调,是要型号的,否则将无法设计,更无处购买。

网友C:
先讲规格,线包工作电压和触点的耐压及额定电流。

然后考虑,需要几组触点?是否都有常开常闭?
根据这些指标,再去找:
1、国产
2、OMRON
3、...

的满足要求的继电器,查到相应的型号;

网友A:
型号仅仅是规格选择的结果

    相同规格不同生产商的继电器型号不同,而且继电器的命名原则没有标准,以型号按图索骥就太死板了,规格是首要选择因素。
    楼上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B:
LS:作为设计,最终要的是型号。

当然楼主并未将其详细的技术要求给出来自然就无法选型号了,但那是楼主自己要做的工作。

网友A: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吧

楼主:

技术要求可以给出来啊,有点大,要12A的驱动电流,300W25V的负载。输入是25V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