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自己搭了一个298 297的步进电机的驱动,但是问题是:锁定的时候,电机会发烫,很厉害,哪怕把参考电压调小也会有,只是幅度不一样!
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功率或电压是否匹配

楼主:
功率或电压是否匹配

功率或电压是否匹配?? 你指的是不是负载太大或者是电机电压太大吗???

我现在接的是24v的,电机也就是一般2相尺寸是42的,不接负载也会发烫

网友A:
查一下电机的标称电压和功率,和你的驱动是否匹配。

网友B:
你的控制器有恒流的功能吗?

楼主:
恒流的功能

mcu+dac+6506+298的模式,细分的
不存在恒流的功能吧?!

网友C:
做半流吧

细分驱动线圈里流的是正弦波,如电流额定电流为1.2A(峰值1.7A),
如果把驱动器电流调到1.2A
那末运动时线圈电流峰值1.7A的正弦波。电流不超
但静止时线圈中流过的是1.7A的直流,电流肯定超了,当然发热啦

你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档实测一下运动和静止时的线圈电流

楼主:
怎么做半流

网友D:
半流->取一半的电流。

每相的电流都成比例减小就行了。电机静止时用

网友C:
l297 Vef是电流设定吧,调它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