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晶体的工程师

楼主(2007-08-29):
请教熟悉晶体的工程师,在下对晶体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晶体的动态电阻(motion resistor)能否做到偏差在10%以内,在下的振荡器振荡幅度偏差了20%以上,不像是芯片工艺偏差,所以怀疑是晶体厂家提供的模型不准,而且工艺不稳定,如果有哪家晶体厂商能做到,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振荡器振荡幅度偏差了20%以上”,与什么比较的?

晶震好像没这个指标

网友B:
振幅偏差应该是振荡器的问题而非晶体的问题

晶体问题导致的是频差。

楼主:
晶体振荡器幅度偏差

我做的晶振没有用反馈环路,因此振幅与晶体模型中的电阻有关,我说的振幅偏差是指的其他条件均相同,片与片之间的振幅会不同,晶体和芯片都是同一批次的,芯片同一批次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所以我怀疑是晶体片与片可能在等效电阻上会有20%左右的偏差,不知道晶体制造厂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指标?

网友C:
回楼主

我司是生产晶振的,不知能否帮得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