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级防干扰问题.

楼主(2007-08-29):
我做一个无线通信模块(自己弄的,并非搞工程).
信号产生和调制做成一个小模块,放大和匹配发射放一个模块.单模块时调试的好好的,但联机时,由于匹配后发射很强,对前面产生发极大干扰,差不多不能工作.
因为我的发射频率本来不算大,在其间没倍频,也就是从振荡到发射都是同一频率,有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干扰?或是减小?

网友A:
拜托把问题说清楚先

什么都没有
如何回答?
什么做的模块?

如何级连?

楼主:
用些最简单的东西啦

信号产生用MC1648和一些调频电路,
放大用了个运放(AD811 我知道不合实际,但为方便,也不需考虑成本),然后加LC匹配电路到天线.

楼主:
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网友B:
呵呵,好多人都该去补习语文了

楼主要说的是其单独调试前级和后级时正常,两者配合起来后,由于后级的发射功率较大,对前级造成了影响,甚至无法正常工作,问大侠们这个怎么整?

俺的看法是要么两人拉远点,要么前级加金属盖屏蔽。

网友C:
高频的东西要讲究分布参数

楼主确实没有讲清条件,当然,能讲清条件,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了。
频率、功率、电路形式,级联方法等都有影响。

网友D:
很多问题知道怎么问

其实也就知道怎么解决了,不会问,说明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
我用的MC1648和AD811,相信从这就可看出频率的大概范围吧.
其实我就用35M,算不上高频.
功率嘛,我真说不清楚,没仪器,也不知道天线阻抗,只是匹配时把天线上的幅度调节到最大.
电路形式我也说不清楚,要怎样来描述呢?反正我输出是直接把AD811的输出(还并过一个100欧的电阻)接入电感电容匹配网络,再接天线的.
至于级联嘛,我用同轴电缆(直接拿坏的80M示波器探头的线).
还有,MC1648输出幅度为500mVpp左右,AD811输出2.5Vpp左右.匹配后天线上12Vpp左右.

这下清楚了吧.

楼主:
回五楼

谢谢你为我解释,呵呵,正合我意.
但不同意下面观点.我认为干扰是直接通过级联的同轴线耦合过来的,再屏蔽,再接远也没有用的.
我想的是如何消灭这种耦合作用?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7楼

偶语文不好,不知你所谓的“很多问题知道怎么问”是指我的表达能力、还是技术不行而无法表达的那种,如果是前种,那没办法,我实在是难以一下子提高,可以慢慢改。如果是后种,那是必然,要是我知道了,我上这问干嘛,岂不没事找事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