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个AD,12位,串行,价格便宜点

楼主(2007-08-30):
来自 2楼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AD7895-2 40RMB

欢迎参加TI高效能模拟产品研讨会 - 惠州 9/3, 广州 9/ 5, 中山 9/7
欢迎参加模拟电源管理IC市场状况调查!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c8051f350

单片机里面带24位AD,哈哈  单片机都可以省下了

 12位串行A/D转换器MAX187的应用
技术分类: 模拟与无源器件   来源:现代电子技术/作者:付启刚 吴九辅  发表时间:2006-10-14

本文相关DataSheet:AT89C51

      1 MAX187的引脚功能说明
  MAX187有8脚DIP封装和16脚SO封装2种,图1给出DIP封装的引脚排列,SO封装请查阅文献[1]。表1是引脚功能说明。

       2 操作时序
  MAX187用采样/保持电路和逐位比较寄存器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为12位的数字信号,其采样/保持电路不需要外接电容。MAX187有2种操作模式:正常模式和休眠模式,将置为低电平进入休眠模式,这时的电流消耗降到10μA以下。置为高电平或悬空进入正常操作模式。

  完整的操作时序如图2所示。使用内参考时,在电源开启后,经过20 ms后参考引脚的4.7μF电容充电完成,可进行正常的转换操作。A/D转换的工作过程是:当为低电平时,在下降沿MAX187的T/H电路进入保持状态,并开始转换,8.5μs后DOUT输出为高电平作为转换完成标志。这时可在SCLK端输入一串脉冲将结果从DOUT端移出,读入单片机中处理
。数据读取完成后将置为高电平。要注意的是:在置为低电平启动A/D转换后,检测到DOUT有效(或者延时8.5μs以上),才能发SCLK移位脉冲读数据,SCLK至少为13个。发完脉冲后应将置为高电平。

点击看原图

       3 应用实列
  图3是MAX187的应用实例。用单片机AT89C51的P1口来控制MAX187的转换。P1.1接时钟SCLK,P1.2接片选,P1.3接数据DOUT。

  (1)硬件接线图
  MAX187电源需要加去耦合电容,常见的方法是用一个4.7μF电容和一个0.1μF电容并联。为保证采样精度,最好 将MAX187与单片机分开供电。4脚为参考端接一个4.7μF的电容,这是使用内部4.096 V参考电压方式。输入模拟信号的电压范围为0~4.096 V,如模拟输入电压不在这个范围要外加电路进行电压范围的变换。MAX187只有一路模拟输入通道,如输入为多路信号,要外加多路模拟开关。

   (2)程序设计
  程序采用C51编制,在KEILC51 V6.20环境下调试通过。程序的基本思想是:定义P1.1脚为时钟SCLK,P1.2为数据DOUT,P1.3为片选。片选有效后延时8.5μs以上确保转换完成,在时钟SCLK的作用下从数据输出端读出转换的数据后存入两个无符号字符变量中,将这2个字符变量拼成一个16位无符号整形变量作用函数返回值返回,返回值的低12位有效。

       4 结语
  MAX187是具有串行接口的A/D转换器,仅有8个引脚,外围接线很少。体积小、速度快、精度高。适用于仪器仪表、传感器、工程检测等方面。
       参考文献   [BLOCKQUOTE]
[1]马忠梅.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1
[2]MAX1872002年产品集. [/BLOCKQUOTE]

网友D:
多少算便宜呢?

我使用过ADS1286,不算便宜

楼主:
谢谢~~

c8051f350 好象是30多一个
MAX187 好象是7,80一个

现在想买ADS1110,16位的20多一个,要是8051F,编程的又麻烦点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ADS1100

ADS1100 我用过,性能一流,价格也还可以。 如果速度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

网友F:
MCP3201 8元

如果还献贵,那就帮不上了

楼主:
一个8位的MCU学ARM。。。

谢谢LS几位
看了tyw推荐的C8051F350心动了下 。。。。不过后来发现,这个还要买仿真器类的东西。感觉有点BT,自己还找不到资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