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4-20mA电流转换成0-5V电压??

楼主(2007-08-30):
求助 !!!如何将 4-20mA电流信号 转换成 0-5V电压 ?   后级是AD.

急急急;;;;;;

网友A:
电流经电阻就成电压再移电平

网友B:
一般无需转成0V起

用电阻转成电压,然后用运放达成加法器平移电压,再稍加放大到5V极值,当然后两步可在运放电路中一次完成。不过实际应用中没有这样作的必要,工业领域的变送器都是4-20mA的,用250欧精密电阻转成1-5V电压再进行后续处理即可。

楼主:
to: chunyang大侠

chunyang大侠:你说的后续处理,就是说精密电阻出来,直接可以接AD是吗?

网友C:
这个问题经常看到

建议chunyang老大弄一个常年值顶

网友D:
chunyang你的想法太简单了

工业仪表中远距离都是由4~20mA传输模拟信号。 在转换成其他设备只能处理0~5V的信号,必须是4mA对应0V,20mA对应5V. 可以选择这样的电流电压转换芯片。也可以通过运放来实现,在精度和抗干扰方面有很大要求。

网友E:
回楼上:应该说 chunyang 提出的方案是最简单的

楼主说的很清楚:“后级是AD”。
chunyang 不过是将电平移动用软件实现而已。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硬件上的麻烦例如温漂等等。条件是AD的分辨率有富余。

网友F:
牛顿模块

如果你做控制就买一个模块用;如果你做模块就买一个模块解剖参考

网友D:
楼上,不好意思,没看到后级处理是ad,楼主自己来处理

我理解的意思是输出信号是要和人家的系统兼容。
只要输出的4~20mA的电流能够驱动负载能够大于250欧姆 chunyang的方法就没问题。

楼主:
多谢chunyang大侠;多谢各位

网友G:
俺已经看到几次关于

4-20mA
0-5V了
还是搞个长年顶置帖子吧
嘿嘿

网友H:
chunyang的方法可以

网友I:
用芯片有很多专门标准模拟电压电流的转换芯片

如694

网友J:
直接一个电阻,并个电容,再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