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ds logic 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现在要在PADS logic 里画个原理图,因为芯片有100多个引脚,用一个原理图封装画上这么多个引脚,原理图就不好画了,想把它分开成三个然后PCB封装还是用同一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办法

作caedecal的时候起名字叫u1-A -B -C 保存在一个part type里面就行,protel都有这功能

楼主:
好的,谢谢!

走弯路了,
我把三部分都做成PART了
现在得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