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线请教各位,关于选用电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无正文)

网友A:
对导线的选择

受两个条件约束:一是导线发热,二是导线压降。
一般距离较远时受压降约束,距离较近时受发热约束。

网友B:
直流的话

裸线,每平方毫米 4-6 A , 60A 用10 - 16 平方 就行.

绝缘线酌减电流密度.

网友C:
说到底就是导线的电阻了

是不?maychang大虾

网友D:
3楼太古板了

楼主:
小弟在线请教各位,关于选用电线的问题

要用绝缘导线,环境温度45度,长度2.4m,要求压降不大于0.8V,
谢谢!1

网友E:
自己欧姆定律算去啊

自己欧姆定律算去啊,
2.4M的线,要看你用什么材料,根据欧姆定律去算。
实在不会,就搞个你觉得差不多的线,通上电流,测一下,不行就加粗。

网友D:
这里要考虑温升了

4.8m和的导线,不可能承受48W的功耗,会冒烟的。建议查导线的温升/电流对应表,找到所接受的温升下对应的线径。

网友F(2007-10-11):
铜带,还有就是电焊用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