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一个频率信号的频率稳定?

楼主(2007-08-31):
此信号(Lm331输出)的频率范围为几k到100k,输入电压是没有毛刺的,LM331各处都加强了滤波,但是输出频率不稳。有没有办法用锁相环或其它方法使频率信号更稳定?

网友A:
几k到100k? 稳定? 帖电路吧

网友B:
R用金属膜,C用CBB的

就温漂而言: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对频率敏感的就是R及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