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问个芯片IRUH50P333B1M

楼主(2007-09-01):
是个低压差的电源芯片(3.3v),因为它能提供3A的电流,而且在画图的时候也查到过有人用,怎么就买不到?请问同行有没有用过,国内能买到吗?应该是很普通的,但是深圳都买不到,估计~~~~~~~~~~~~~~~~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网友B:
可以找替换的阿,

楼主:
谢谢两位

tyw :我不是找资料,我是买片子!呜呜,已经投板了。
看来只好照reckon说的替换了,真麻烦!

网友A:
哈哈,有你这么做的吗,即使找到也会很贵的

找替身吧,这个规格可能不好找,还要引脚一样,难度更大

楼主:
公司制度所致。郁闷ing

网友A:
这里有点资料,自己去啃吧

http://www.bdtic.com/Power/LDO/index.html

首页产品服务低压差稳压器
TI 德州仪器低压差稳压器:单路固定输出LDO ,单/双路可调输出LDO ,双路固定输出LDO
  1. 单路固定输出LDO(低压差稳压器) - - 更多...
  2. REG104FA-2.5KTTT:DMOS1000mA低压差稳压器
  3. REG113EA-3.3/250:DMOS400mA低压差稳压器
  4. REG113EA-3/250:DMOS400mA低压差稳压器
  5. REG113EA-5/250:DMOS400mA低压差稳压器
  6. TL750L05CLP:5V,低压差pnp,小电流稳压器
  7. TL750L08CLP:8V,低压差pnp,小电流稳压器
  8. TL750L12CLP:12V,低压差pnp,小电流稳压器
  9. TPS71025D: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0. TPS71025P: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1. TPS7133QD: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2. TPS7133QP: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3. TPS7148QP: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4. TPS7150QD: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5. TPS7150QP: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6. TPS72118DBVT: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7. TPS72218DBVR: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8. TPS7233QP: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19. TPS7248QP: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20. TPS7250QD: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21. TPS7250QDR: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22. TPS7250QP: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23. TPS72518KTT: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24. TPS72618KTT:微功耗,极低压差PMOS稳压器
  25. TPS7330QD: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26. TPS7330QP: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27. TPS7333QD: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28. TPS7333QDR: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29. TPS7333QP: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0. TPS7348QP: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1. TPS7350QD: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2. TPS7350QDR: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3. TPS7350QP: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4. TPS75133QPWP:快速瞬态响应1.5A低压差稳压器
  35. TPS75233QPWP:快速瞬态响应2A低压差稳压器
  36. TPS75318QPWP: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7. TPS75333QPWP: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38. TPS75433QPWP:快速瞬态响应2A低压差稳压器
  39. TPS75518KC:1.8V,5A带输出电压检测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40. TPS75533KTT:3.3V,5A带输出电压检测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41. TPS75533KTTT:3.3V,5A带输出电压检测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42. TPS75718KC:1.8V,3A带输出电压检测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43. TPS75818KTTT:3A,快速响应低压差稳压器
  44. TPS75833KC:3A快速瞬态响应3.3V低压差稳压器
  45. TPS75833KTT:3A快速瞬态响应3.3V低压差稳压器
  46. TPS75833KTTT:3A快速瞬态响应3.3V低压差稳压器
  47. TPS76030DBVR:低功耗5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48. TPS76030DBVT:低功耗5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49. TPS76033DBVR:低功耗5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50. TPS76033DBVT:低功耗5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51. TPS76038DBVR:低功耗50mA低压差3.8V线性稳压器
  52. TPS76038DBVT:低功耗50mA低压差3.8V线性稳压器
  53. TPS76050DBVR:低功耗50mA低压差5.0V线性稳压器
  54. TPS76050DBVT:低功耗50mA低压差5.0V线性稳压器
  55. TPS76130DBVT:低功耗10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56. TPS76133DBVR:低功耗10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57. TPS76133DBVT:低功耗10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58. TPS76150DBVT:低功耗100mA低压差5.0V线性稳压器
  59. TPS76318DBVR: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0. TPS76318DBVT: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1. TPS76325DBVR: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2. TPS76325DBVT: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3. TPS76330DBVR: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4. TPS76330DBVT: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5. TPS76333DBVR: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6. TPS76333DBVT: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7. TPS76350DBVR: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8. TPS76350DBVT: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69. TPS76430DBVT:低功耗低噪声15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70. TPS76433DBVT:低功耗低噪声15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71. TPS76630D:超低静态电流250mA低压差稳压器
  72. TPS76633D:超低静态电流250mA低压差稳压器
  73. TPS76650D:超低静态电流250mA低压差稳压器
  74. TPS76718QD: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75. TPS76733QD: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76. TPS76750QD: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77. TPS767D318PWP:双输出低压差3.3V/1.8V电压稳压器
  78. TPS767D325PWP:双输出低压差3.3V/2.5V电压稳压器
  79. TPS76830QD:快速瞬态响应1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80. TPS76833QD:快速瞬态响应1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81. TPS76833QPWP:快速瞬态响应1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82. TPS76850QD:快速瞬态响应1A低压差5.0V线性稳压器
  83. TPS76850QPWP:快速瞬态响应1A低压差5.0V线性稳压器
  84. TPS76928DBVT:超低功耗100mA低压差2.8V线性稳压器
  85. TPS76930DBVT:超低功耗10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86. TPS76933DBVT:超低功耗10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87. TPS76950DBVT:超低功耗100mA低压差5.0V线性稳压器
  88. TPS77030DBVT:超低功耗5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89. TPS77133DGK:快速瞬态响应150mA低压差3.3V稳压器,带上电复位
  90. TPS77333DGK:快速瞬态响应250mA低压差3.3V稳压器,带上电复位
  91. TPS77350DGK:快速瞬态响应250mA低压差5.0V稳压器,带上电复位
  92. TPS77516D:500mA带低电压复位输出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93. TPS77516PWP:5A带输出电压检测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94. TPS77525D:500mA带低电压复位输出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95. TPS77533D:500mA带低电压复位输出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96. TPS77533PWP:5A带输出电压检测的极低压差稳压器
  97. TPS77618PWP:快速瞬态响应50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98. TPS77628D:快速瞬态响应50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99. TPS77628PWP:快速瞬态响应50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100. TPS77633D:快速瞬态响应50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101. TPS77633PWP:快速瞬态响应500mA低压差3.3V线性稳压器
  102. TPS77833D:快速瞬态响应750mA低压差电压稳压器
  103. TPS77833PWP:快速瞬态响应750mA低压差电压稳压器
  104. TPS78618KTTT:低噪声,高PSRR,1.5A的低压差稳压器
  105. TPS78625KTTT:低噪声,1.5A的低压差稳压器
  106. TPS78628KTTT:低噪声,1.5A的低压差稳压器
  107. TPS78630KTTT:低噪声,1.5A的低压差稳压器
  108. TPS78633DCQ:低噪声低压差稳压器
  109. TPS78633KTTT:低噪声低压差稳压器
  110. TPS78825DBVT:2.5V150mA低噪声低压差稳压器,带可编程浪涌电流控制
  111. TPS78833DBVT:3.3V150mA低噪声低压差稳压器,带可编程浪涌电流控制
  112. TPS78930DBVT:超低功耗低噪声10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113. TPS79030DBVT:超低功耗,低噪声50mA低压差3.0V线性稳压器
  114. TPS79133DBVT:低噪声,高PSRR
  115. TPS79228DBVT:超低噪声,高PSRR,高电平使能,100mA低压差稳压器
  116. TPS79318DBVR:单输出低压差稳压器
  117. TPS79330DBVR:超低噪声,高PSRR,快速RF200mA低压差稳压器
  118. TPS79330DBVT:超低噪声,高PSRR,快速RF200mA低压差稳压器
  119. TPS79333DBVR:超低噪声,高PSRR,快速RF200mA低压差稳压器
  120. TPS79430DCQ:超低噪声,高PSRR快速RF低压差稳压器
  121. TPS79433DCQ:超低噪声,高PSRR快速RF低压差稳压器
  122. TPS79525DCQ:500mA,2.5V微功耗LDO
  123. TPS79533DCQ:500mA,3.3V微功耗LDO
  124. TPS79633DCQ:超低噪声,高PSRR快速RF低压差稳压器
  125. TPS79718DCK:10-mA,1.8-V微功耗低压差稳压器
  126. TPS79718DCKT:10-mA,1.8-V微功耗低压差稳压器
  127. TPS79730DCK:10-mA,3.0-V微功耗低压差稳压器
  128. TPS79730DCKT:10-mA,3.0-V微功耗低压差稳压器
  129. TPS79733DCK:10-mA,3.3-V微功耗低压差稳压器
  130. TPS79733DCKT:10-mA,3.3-V微功耗低压差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