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运放如何工作?

楼主(2007-09-02):
图中是孙肖子模电上的vi转换电路
书上说这是利用运放虚地及光电管电流源性质

问:虚地成立说明光电管两端电压相等。而电压相等的两点之间没有电流。没有电流又何来电流源?矛盾。

我觉得光电管和地之间应串一个电阻。有必要吗?

网友A:
虚地

虚地说明运放正反两端电压近似相等,其实是有一个很小的偏差。
就这个电路而言,不需要在光电管和地之间应串一个电阻。

网友B:
回:R1支路有电流

网友C:
“而电压相等的两点之间没有电流”?

这句话就不对。

导线流过电流时,电压是相等的。

楼主:
楼上这句话费解。。理想的导线是一个点,不理想的导线上两点电压不等。

我做了实验,加电阻是不行的。分析原因在于光电管是电流源性质,等效电阻可变;加了固定电阻后,反而使光电管等效电阻不能足够改变以维持负反馈。

新的一个问题:此电路的LM358,可否采用单电源供电?光电管的光电流由其正极流出(正方向,正值)。

网友B:
回楼主

“我做了实验”
盲目瞎碰。
我在3楼已经对你说过了。

楼主:
我知道电流是由vcc到ic-1到R1再到D再到地,电流当然不可能断流,但我的问题是D上的电流该如何分析。以及运放能否单电源。

网友B:
“我知道电流是由vcc到ic-1到R1再到D再到地”

那么,你怎么会不知道能否使用单电源?

网友D:
这个信号源有内阻,电压都降落在内阻上了。

网友E:
可以用单电源

但是用单电源时,对于光信号较小,光电流较小时,输出可能会不大好。运放应该用rail-to-rail的。

网友F:
拙见

运放的虚短只在分析节点电压时有效
运放的虚端只在分析节点电流时有效
由上可知电流在反向端节点没有流入运放,从而可知在光电管有电流流动时,有电流流过R1。

网友A:
个人觉得

个人觉得书上提及的“虚短”和“虚断”两个概念往往会误导学习者,实际情况是是虚短时两端电压并不相等,虚断时还是有电流通过的。

回11楼,你说的理由有点牵强,因为是有电流流入运放的,流过R1的电流是流过光电池和流入运放的两者之和。

网友F:
回12楼

在下说的纯粹是理论分析时用到的理论,实际上当然会有出入(可不会太大),但是咱分析电路时难道就不用这些理论了吗?如果不用,那又该怎么分析?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