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瞬变抑制二极管 单向 和 双向 之间如何选择?

楼主(2007-09-03):
一个直流24V的系统,为了保护接口,选用了27V的瞬变抑制二极管(TVS),但是这个东西有单向和双向的区别,现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如果选单向的,超过27V的正电压可以得到抑制,但此时负电压的抑制能力不知道怎么样,似乎对于伏电压这个东西等效于一个二极管。

但是如果选双向的TVS,在负电压方面它只能对低于-27V的电压起到抑制作用,但是我的电路连-10V都不能承受,请问此时应该如何办?是不是我对TVS的理解有误啊?

网友A:
单向的TVS正向和二极管特性区别不大

零点几伏开始导通。

楼主:
那是不是说我这个系统应该用单向的TVS?

我担心由于正向导通时等效于一个二极管,所以在保护的速度和保护的能力上不如正规的TVS好?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接口工作时是否可能存在反向电压

如果存在,正常情况下是多大。

网友B:
老 may 已经告诉你了.

用单向的TVS, 二极管正向导通,比反向击穿快.允许通过的电流更大.

楼主:
那就是说用单向的就对了是吧。

我的是个普通的24V直流系统,用于接温度传感器,大概有10米长的线,接到电机上了,害怕这里引来的干扰把我的板子干掉了,所以所有的接口上都需要加TVS保护,我也不知道干扰会有多大,正常工作时很小,就害怕电机出点什么意外会产生高压的感应信号过来,不知道幅值大小。

看了以上的讨论,我感觉用个单向的TVS就很好了是吧。

网友C:
建议做个稳压的吸收方式,单项就OK了

楼主:
楼上的请具体说说,俺不明白你的意思。

谢谢哈。

网友D(2007-10-11):
当然是用单向的,双向用于交流,485系统中信号线也用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