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值与数字表值

楼主(2007-09-03):
信号发生器显示峰峰值是2伏,但指针毫伏表指示0.7伏,毫伏表和信号发生器都是准的,检验合格.峰峰值与表值的换算如何进行?请教高手!200793

网友A:
有效值和峰峰值的换算

公式忘记了 找一下

网友B:
峰峰值的换算

峰峰值等于根号2倍有效值

网友C:
普通指针表测的都是有效值

楼上的算法仅对正弦输入有效,而有效值的大小与信号的波形函数及其连续性是有关的,而且毫伏表有工作频率的限制,超过频限即使是纯正的正弦波也不能被正确测定。

网友D:
有效值=(峰峰值/2)/根号2 (仅对正弦波)

网友E:
楼主的两个测量值都是准确的

网友F:
峰峰值≠峰值

峰峰值 = 峰值 x 2

网友C:
呵呵,不错,峰峰值是2倍峰值

正弦波下的峰峰值是有效值的2×根号2倍。

网友G:
这样看来LZ测得是正弦波了

按照上面的公式算一下,约1.98V,与2V的误差1%多一点

网友H:
峰峰值改叫峰谷值好些吧?

不同信号的峰谷值与峰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峰谷值 = 峰值 x 2" 是纯交流正弦波无支流分量时的关系.

如果有直流分量,上面这个等式就无效了.

峰谷值 = 峰值 - 谷值

网友E:
有直流成份时如果不变符号

往往称谷值,而且有专门的仪器谷值电压表测量谷值。
如果符号变了,往往称峰值,当然还要区分是正峰值还是负峰值。

楼主:
关于指针表示值

在我单位计量检测中是这样算的:信号源给定2V峰峰值,对应的毫伏表指示0.707V就对了,我就不明白是怎么换算的,请高手指点 .

网友E:
这仅对纯正弦波正确

正弦波峰值为1.414倍(平方根号下2倍)有效值。

网友I:
唯00最正确

5楼: 有效值=(峰峰值/2)/根号2   (仅对正弦波)

有效值(指针表值)=(峰峰值/2)/根号2  =(2/2)/√2 =0.707

楼主:
感谢指教

在此感谢各位高手的指教,现已真正弄明白了.但我还想了解如下问题:一般数字表测得的电压值(电流值),都是有效值,但有的高级数字表指明是真有效值,这个真有效值和有效值有什么不同呢?真有效值的表贵很多.

网友D:
普通表的交流档,是假设你测量的电压是正弦信号

然后将交流变成直流来测量的,这中间有个比例关系。如果你的测量波形变了,那么结果就不对了。

而真有效值则不是,输入波形变化时,也能保证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