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种类的电容

楼主(2007-09-04):
请教,这是什么种类的电容。
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得容量为1微法,且正负极颠倒后容量没有变化。

网友A:
估计是1uF/35V的钽电容。

网友B:
首先判断是极性电容,然后在极性电容里查找

请说明你的用途,如工作电压不高,有可能是钽电容
或者测量下损耗也可判断

楼主:
谢谢2位,工作电压是5V。

网友C:
塑封的电容,种类多了,

要确定,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