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个正弦信号,频率,幅度可调,请指点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不是需要产生多种波形的话用文氏电桥就行

电路也不复杂,就是频率调节麻烦点。

网友B:
试试icl8038

ICL8038 芯片简介及典型应用--FSK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4205146268.pdf

楼主:
谢谢二位!!

我要可控的,cpu直接调,文氏桥不好调整,8038好象也是很难买的了,
谢谢二位!!!!

网友C:
先给个参数!

频率范围?可调精度?幅度?频率精度?相位?
没有这些怎么做信号源

网友D:
ICL8038好像已经停产了

MAX038性能比ICL8038还要好,不过价格也贵。
单片机直接控制文氏电桥,确实比较困难。

网友E:
CPLD+乘法型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