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接什么运算放大器比较好?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

第一级为流压变换,需要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较小的运放(比如AD8610);
后面几级是电压放大,常用的运放较多,比如OP27等,需要提醒的是电路需要调零。

楼主:
每一级运放都要调零吗?

网友A:
可以在最后一级一次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