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各位大侠请教HS0038的问题,忘不吝赐教,谢谢!加急!!!

楼主(2007-09-04):
    我要做一个红外遥控系统遥控PM电机,我用的是HS0038,我按照:管脚1-输出,管脚2-VCC,管脚3-GND,和:管脚1-输出,管脚2-GND,管脚3-VCC的方法,VCC接+5V,GND接地,用示波器测输出脚,都得不到信号,求教大侠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是用的空调用遥控器和一个带天线的发射器做的实验(可能是无线电,没有红外发射管),是不是要用电视机遥控器才行?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A:
红外线接收,当然要用红外线发射

楼主:
感谢指教

2楼大侠,我用的空调遥控器应该是红外的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楼主:
再请教

我今天用电视机红外线遥控器试验了,波形出来了,但是按不同的键出来的波形都是一样的.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