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方波的下降沿变成一个负脉冲?

楼主(2007-09-05):
想利用一个方波的下降沿,产生一个负脉冲,宽度大约在10ms到30ms(宽度要求不高),边沿也要求不高。
主要是这个要求可靠,必须一个下降沿对应一个负脉冲,不能丢掉。
想用微分电路,但怕可靠性不好。
最好用一个器件能实现,简单可靠。
有经验的出出主意吧!

网友A:
简单的就是用电容

楼主:
单稳态芯片的功耗是问题

想功耗尽量小,整个转化电路电流要在微安级别,最大几百个微安

电容怎么做?详细点好吗

网友B:
用电容就是微分电路

脉宽几十ms,还是用片单稳电路比较好,出来的脉冲也干净漂亮。

网友C:
555做这个,应该是很可适

书上都有现成的电路。

网友D:
微分+三极管

------电源--------------
             |                   |
       电阻二极管并联          发射极
输入-电容----电阻--基极   PNP三极管
                               集电极
                                 |----输出
                                电阻
------地---------------

楼主:
谢谢各位

查看了一些芯片资料
觉得单稳态还可以  74hc123
功耗小,体积小,应该可靠点
用微分做我就是担心不可靠
因为输出的方波功率、边沿都不好确定
至于555电路,它本身的功耗就大,而且外面的电阻电容比较多

因为功耗一直是个大问题,整个系统的功耗不能超过一两个毫安电流

网友B:
用74HC123的话

注意这个单稳是可以重触发的。

网友E:
awey 你说的电源是正的吗?

如果是正的就变成了正脉冲了。

网友F:
同意最“简单的就是用电容 ”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简单的就是用电容 ”
同意,而且根据搂主说的要求,用电容--也就是采用微分电路最合适,没有什么不可靠之说。大部分单稳电路的IC其实也离不开用微分电路。

网友H:
awey的做法不错

再加一三极管,搞个施密特触发器,就可得到上、下边沿陡峭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