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即能发射又能接收和红外管啊,要求是两个管脚

楼主(2007-09-05):
请问有没有即能发射又能接收和红外管啊,要求是两个管脚的

网友A:
普通的红外发射管都能接收红外信号

但必须要采用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下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啊,谢谢

网友B:
没有这样的器件

虽然某些LED可能具有微弱的光敏特性,但这么用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