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笔用的传感器可有朋友了解?

楼主(2007-09-05):
最近有个项目的一部分是要做条码的识别,条码是贴在一个圆柱形的物体上,圆柱会有一个慢速的旋转。
想用一些较廉价的方法来实现条码识别,所以就想到了光笔,但不了解光笔这种东西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卖,还是买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做。。

网友A:
光笔不合适

需要接触,得自己做扫描头,可以参考激光条码枪的光头结构,关键是解决同步问题。

楼主:
先谢楼上

激光的会贵一些,而且那种需要光照到整个条码,我的圆柱会细一点,必须靠旋转一周才能看到整个条码,所以不适合用线性或面性的传感器,只能用点的。
我们的应用中,正好是满足接触的条件,所以我才会选用光笔。。
但没有时间去市场上仔细的去找,所以不太清楚这种东西的具体参数,如果有朋友了解的,或是有做这一行的朋友,能提供些资源是最好。。

网友A:
就你这个应用而言,非接触的反而更便宜

普通条码扫描仪的光头是不能用的,要自己做,固定光束即可,配合光电开关做同步。光笔则必须接触使用,需要机械装置配合,成本反而更高,至于后级电路二者则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

条码识别在我的项目中是个小部分,即使没有条码识别,物件本身也需要旋转,机械转动部分是项目中本身就需要的,所以才考虑这种光笔。物件实际上是要插在一个配合紧密的槽中,槽是不转的。
我初步考虑会在槽中开一个孔,通过这个孔加一个光源照在条码上,也采集条码的反射。思路是这样,但希望有一体的传感器,既发光也能感应光,这样会方便设计。
明天抽点时间去市场上去看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东西。

普通的条码扫描仪的原理我都了解,感觉并不适合,包括激光的。

网友A:
光笔需要接触才能用

你这个应用就得作个弹性伺伏装置保证接触还不能造成过大阻力,磨损也得考虑,除了非接触式定光束被动扫描,应该没有更合适的简单办法。

网友B:
激光有何不可呢?

利用PLC也可读到条码并送到LED/灯泡阵显示.

商场计价那种主动扫描式条码扫描器当然不能直接用在你的柱体上.但是只要把扫描收发头固定下来,让被扫描物体运动,效果应该是一样的.笔形条码扫描器就是这样工作.
激光束固定射向柱面,柱连续旋转,读取反光,一般2圈内能读到可靠数据.软件好而且读码无误,一圈就OK.不过柱体转动的线速度可能比动态扫描头的速度慢很多.

网友C:
唉,随便找个反射式光传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A:
普通反射式光传感器的细节分辨力不够,读条码困难

所以才需要激光,不过也是激光LED产生的,只是无需像光驱那样聚焦,但要加个光栅。

楼主:
感谢各位

7楼,我的基本思路就是你说的那样,和笔形条码扫描器的原理接近,那种好象不是激光的,我不太了解,当然是不是激光都可以,不知兄弟是否有具体的型号可以提供出来给我参考,或厂商品牌信息也可。。
再次感谢chunyang,我是希望做简单,因为项目的主功能不是做这个。如果是激光经过光栅形成光束后照在条码上,那反射后的接收,用一般的光敏管来接收行不,能区分出条码的黑白吗?不知是否有发射接收一体的可以做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