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排线插座中,如何保护跟电源线紧挨的IO口?

楼主(2007-09-06):
图中的例子比较极端,只是一个示意性的例子。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保护IO口很有必要,比方说由于双排线压制错误,或者调试过程中的万用表插针,都有可能将电源线跟IO口短接,如果仅仅是图中的2051,更换并不复杂,如果是100多脚的ARM或者DSP等器件,那么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保护IO口?

1、在IO口上,使用稳压管,连接到地?
2、在IO口上,使用二极管,连接到5V电源?

另外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所谓的保护电路,仅仅是用于非正常情况下,保护CPU器件,而不是容忍这种的错误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说可以接受电路的其他部分不能正常工作,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如果没有实用的保护电路,那么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一般不用考虑这个,但LZ所问却引出了一个另外要考虑的问题

在选择“公母”插头时(如D形的),有源端要用“母”的。

网友A:
另外象楼主所画的48V电源线最好其相邻线布为地线或不接。

网友B:
好的设计就是离电源远点,靠保护电路根本不行。

考虑到排线实际使用时有可能被压反,设计时要考虑就是压反也不能损坏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