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 模块时间信号疑问

楼主(2007-09-06):
   cdma模块一般有没有时间信号输出?这个精度是多少?在cdma基站是用gps时钟同步,同时有偶秒输出。cdma模块应该是从基站接收时钟信号,我查阅的一般的模块,都没有偶秒输出,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可以输出高精度时钟信号的cdma模块?

网友A:
并未所有CDMA基站的时钟源自GPS

普通CDMA模块是没有来自基站的时钟输出的。

楼主:
cdma 时钟

   cdma手机打开,会自动对准基站的时间。我想cdma模块也因该有这样的功能。cdma的基站时钟源可以有很多,但如果两个cdma模块的时间基准来自一个cdma模块,模块之间的时间偏差很小。我主要是准备在相距800米的两个仪器同时采样信号,采用gps方案,由于使用环境复杂,接收不到gps信号,时间偏差很小,所以想用cdma方案,如果有其他的可行方案,希望chunyang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B:
前段时间有个武汉的在一个群里面讨论过多次

这个问题了

我的看法,自己建授时基站吧

网友A:
除非你自己做CDMA模块,基于别人的成品是不行的

不如考虑直接接收授时台的信号,当然,要求不高可自己设立如楼上所言,时基信号可来自GPS或授时中心。

楼主:
要求精度是在10us之内

  精度在正负10us之内,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用长波授时,但不知精度和使用环境要求。
  木头东瓜,武汉的那个群讨论过?自己建基站,花费太多了,我的测量要求只是短时间的,几个小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授时基站。
  如果自己设计cdma模块,难度大否?

网友A:
看来你的应用基于授时台应该是最佳方案了

授时台提供的是源自原子钟的时基,由陕西三原的国家授时中心提供,有长波和短波两种信号,长波信号(100KHz载频)的精度<=1uS,短波信号(2.5M、5M、10M、15M)因传输原因(天地波)<=1mS。

楼主:
长波信号

   长波信号,国家好像一天只有10个小时开机,8个小时播报,从下午1:30到晚上9:30,上午用还没有信号,而且编码格式是被一家公司申请专利,不是公开的,这么重要的基准,居然不是开放的,看样子,长波校时用不成了。

网友A:
定期校准就行

不必完全依靠。高精度时基信号的取得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产生和传输也需要不少投入,收费及专利是正常的。本地采用1-2ppm的时钟发生器(Dalas就有,也不贵),然后每天校准一至数次即可保证1uS/天的时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