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楼主(2007-09-07):
请问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似乎跟我们所理解的低频时的short与open有很大的不同,高手能详解一下吗

网友A:
一个是全部原路返回,short

一个是一去不复返
 open

嘿嘿

俺的片面理解

网友B:
一样的吧?open就是阻抗无穷大,short就是阻抗为0

网友C:
冬瓜你是不是说反了?呵呵

网友D:
he

short是短路
Open是开路
我对网络分析仪上的short与Open就是这么理解的,太肤浅么?

网友E:
很好理解

short 就是不管这个点的电流是多少,电压都等于0;
open  就是不管这个点的电压是多少,电流都等于0。

这跟低频电路的概念是一样的。只不过低频场合,一根电缆的两端被我们认为相当于短路,而高频电路中就要考虑这根电缆的阻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