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长脉冲变短脉冲的实现

楼主(2007-09-07):
要将一个10ms的脉冲信号,转变成一个10us的脉冲信号。
不用单片机,就用简单的逻辑门电路可以实现么?
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难道要画卡诺图……

而且后面还有其他的触发信号,并且不能手动解除锁定可以么?

原来用555做过短脉冲控制变成长脉冲的,就是设一个RC时间,然后自动恢复。但是长控短就觉得很痛苦。。。

网友A:
单稳态电路

不可以重触发的。

楼主:
to maychang

你说的单稳态应该是触发后就over了对吧?

我这边是一系列的脉冲信号,不是只有一个。

123看资料好像是思密特触发器是吧?那个不是防抖动的么?而且我怎么控制输出的um脉冲的宽度呢?

谢谢!

网友B:
单稳态

搞利用上升延或下降延触发的

网友A:
“我这边是一系列的脉冲信号,不是只有一个”

不大明白。
原题是“长脉冲变短脉冲的实现”,“一系列”也得一个长脉冲结束之后再开始下一个吧?
自己看看时序图好了。

楼主:
to maychang

谢谢你的答复。
因为你前面说不可以重触发,所以我以为就这样锁死了不能再次触发。
后来我拿了块芯片试了一下,功能已经实现了,效果挺好的,就是脉冲时间和手册上略有不同,调整后就好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