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怎么是这样的啊??

楼主(2007-09-07):
最近做了一个电子钟实验,有的是数码管做显示,刚开始搭好电路后,数码管还能显示.一切正常,后来开始写程序,写了程序后,再去看电路,晕了.接上电源,一个数码管就只有几个LED亮,其它的有时亮有时不亮,一下不知怎么回事了.主要症状是有动一下电源线,亮的LED就不一样了.请高手能指点一下.先谢谢

网友A:
可能有虚焊或接插件接触不好

楼主:
哪以前还是可以的啊,

搭好电路后,我进行了好长时间的调试,才算把它调好了,放哪里了.没有动过它.怎么会又发生虚焊呢?&gt??

网友B:
接触不良。。

网友C:
把电路传上来看看

网友D:
你没用驱动芯片?估计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已解决

网友E:
LZ也得把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下

网友F:
ea悬空,程序跑飞

楼主:
说的也是,

由于是刚接触这个东西,所以问题有好多种,在此我就总结一下做这次实验的心得吧.
首先,驱动电路没有做好,错把PNP当成NPN用了.
再次,就是焊接线路有问题,主要是虚焊.
再次就是程序有了一点点问题.
这就是我做这个的问题,希望新手们能够在我的基础上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G:
MAYCHANG就是牛,可以隔山打虎了。呵呵~~,经验呀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啊.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H:
有时亮,有时又不良,通常是接触不良,可能是虚焊

也可能是插件松动

网友I:
驱电压不够,也会导致乱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