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单片机能执行HEX文件吗?

楼主(2007-09-08):
    我用keil编译出的HEX文件在AT89C52上运行,结果没有反映,请问ATMEL单片机能执行HEX文件吗?
    我通过实验证明了单片机和电路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什么计算机,包括单片机

都不可能执行HEX文件,只能执行机器码。

楼主:
hex文件也是机器码吧?

HEX不是机器码?
我用HEX2BIN工具把HEX转换成BIN文件,结果BIN和HEX一样的啊!

网友B:
呵呵,不是这么问的吧

说可以也不妥,但说不可以似乎更不妥!
唉,还是说可以吧!
关键是,你怎么把这个hex文件下载到你的MCU里?这才是最关键的!
这才是楼上老大要批你的原因,哈哈

不过我相信你的方法应该是对的^_^
更确认你是软件或硬件某部分有问题,仔细查查吧!

比如晶体是否起振?EA是否接高?电是否供上?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理,请楼主仔细查电路

网友D:
我也试过

  我在仿真器上仿真通过,烧到at89c52时程式乱动,烧到w78e52,p89c52bn,stc89c52时程式OK,程式中用到TIMER2作为自动重装计数器.
不知为何??????????????

网友E:
有可能at89c52是remark的

网友F:
HEX文件是用编程器烧单片机程序用的格式

HEX文件是用编程器烧单片机程序用的格式,你是用编程器烧进单片机运行的吗?

网友G:
ATMEL 可以的

可以用编程器把HEX文件写到ATMEL的单片机,你用什么编译的HEX,用KEIL的话要指定单片机的型号的.

网友H:
哎,这个版面最近怎么老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比一个白???

网友I:
呵呵,还没理解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J:
改变一下自己的方法

先做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先验证一下,别动不动把程序写完了,烧进去就说不能跑,自己对于简单的程序应该还是有信心吧?不然就准备换个发展方向吧。

楼主:
我成功了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是第一次用C语言写弹片机,也是第一次用keil,通过研究发现HEX文件没错,电路也没错,错在我对keil的功能掌握不全,原来是我在设置单片机的时候把单片机型号设置错误了。我设置的是AT89C2051,而用的是AT89C52,原来这个差别这么大。

网友K:
楼主确实是新手

楼主确实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