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看该经典的电路

楼主(2007-09-08):
用单片机测出了充电时间T,求输入电压Vin

网友A:
连R和C都没有给

怎么算?神仙也算不出
还和具体的电路形式有关系

楼主:

用单片机测出了充电时间T,求输入电压Vin

网友B:
楼主最好是先搞清楚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否则很难说清楚。

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所以两输入端等电位。初始状态是三极管将电容放了电的状态(三极管受单片机控制),近似的,电容两端电压为零。三极管截止后,对电容的充电电流为Vin/左边那个电阻(字实在看不清)。电容充电到右端电位2.5V,比较器翻转,通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