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ds layout 或 router 里怎么打印出PCB板1:1到A4纸

楼主(2007-09-10):
想打印到纸上对一下,封装做得准不准,可惜里面找不到相关的设置,打印出来就把纸张铺满的,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回楼主

File->cam->选层edit->option->Scaing为1:1
选print
Device setup里选A4
保存,run.

网友B:
RE:

在PRINT WHAT 栏选择"STANDARD”,在SCALING栏三个选项都设为1就OK了。

网友C:
打印PCB用来校对,请使用激光打印机.

分辨率要达到1000点/英寸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