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总线怎么转为STD总线?

楼主(2007-09-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16位的MCU或FPGA等做转换桥

但这么干不值得,不如重新设计。

楼主:
具体有实现的方法么

   楼上的:具体有实现方法么。我现在只能通过ISA总线转STD总线,因现在的板卡是ISA总线的,需要连接到STD总线上。

网友A:
这你得自己做

没有现成的。理解两种总线的电气定义和操作时序,然后做翻译。

网友B:
楼主,ias早淘汰了,你还用了干吗?

网友C:
michael_li 说"ISA早淘汰了"似乎有点...

OUT.

网友B:
pci 都快淘汰了,isa还....

楼主:
有些地方还是在用STD 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