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Mode Register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7-09-11):
1.一般的Mode Register的设置和下图都是差不多的,对于其中的Burst Type,Burst Length以及OP code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同的设置有什么不同呢?

2.我把Burst Type=0,Burst Length 设置为1或8,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这是否正常呢?

网友A:
多看看datasheet,

burst type 看你需要了,越大的话,传输带宽就越高,

网友B:
看,这就属于计算机硬件的内容。强烈要求增加计算机硬件

你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了
突发类型两种:顺序的和交错的,这个你强记住就好了
突发(Burst)是指在同一行中相邻的存储单元连续进行数据传输的方式,连续传输所涉及到存储单元(列)的数量就是突发长度(Burst Lengths,简称BL)。
在目前,由于内存控制器一次读/写P-Bank位宽的数据,也就是8个字节,但是在现实中小于8个字节的数据很少见,所以一般都要经过多个周期进行数据的传输。上文讲到的读/写操作,都是一次对一个存储单元进行寻址,如果要连续读/写就还要对当前存储单元的下一个单元进行寻址,也就是要不断的发送列地址与读/写命令(行地址不变,所以不用再对行寻址)。虽然由于读/写延迟相同可以让数据的传输在I/O端是连续的,但它占用了大量的内存控制资源,在数据进行连续传输时无法输入新的命令,效率很低(早期的FPE/EDO内存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连续的数据传输)。为此,人们开发了突发传输技术,只要指定起始列地址与突发长度,内存就会依次地自动对后面相应数量的存储单元进行读/写操作而不再需要控制器连续地提供列地址。这样,除了第一笔数据的传输需要若干个周期(主要是之前的延迟,一般的是tRCD+CL)外,其后每个数据只需一个周期的即可获得。在很多北桥芯片的介绍中都有类似于X-1-1-1的字样,就是指这个意思,其中的X代表就代表第一笔数据所用的周期数。

网友B:
再来个图就更清楚了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复。

那CAS的潜伏期和操作模式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呢?sdram和cpu是如何匹配的呢?

网友B:
数据输出(读)才有的cas潜伏期

在选定列地址后,就已经确定了具体的存储单元,剩下的事情就是数据通过数据I/O通道(DQ)输出到内存总线上了。但是在CAS发出之后,仍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有数据输出,从CAS与读取命令发出到第一笔数据输出的这段时间,被定义为CL(CAS Latency,CAS潜伏期)。由于CL只在读取时出现,所以CL又被称为读取潜伏期(RL,Read Latency)。CL的单位与tRCD一样,为时钟周期数,具体耗时由时钟频率决定。

网友B:
操作模式

非突发连续读取模式:不采用突发传输而是依次单独寻址,此时可等效于BL=1。虽然可以让数据是连续的传输,但每次都要发送列地址与命令信息,控制资源占用极大
突发连续读取模式:只要指定起始列地址与突发长度,寻址与数据的读取自动进行,而只要控制好两段突发读取命令的间隔周期(与BL相同)即可做到连续的突发传输

突发读/突发写,表示读与写操作都是突发传输的,每次读/写操作持续BL所设定的长度,这也是常规的设定。突发读/单一写,表示读操作是突发传输,写操作则只是一个个单独进行。突发传输模式代表着突发周期内所涉及到的存储单元的传输顺序。顺序传输是指从起始单元开始顺序读取。假如BL=4,起始单元编号是n,顺序就是n、n+1、n+2、n+3。交错传输就是打乱正常的顺序进行数据传输(比如第一个进行传输的单元是n,而第二个进行传输的单元是n+2而不是n+1)

网友B:
sdram 跟cpu的匹配?具体是指什么?

是指频率的匹配还是?
memory的频率是由北桥提供的
CLK 产生芯片提供一个外频比如:200MHZ分别给CPU 和NB,而如果你插一DDR2667的MEMORY,北桥内部会做PLL,输出333MHZ的CLK来满足667的工作需要

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了,SDRAM最高才400

楼主:
太感谢michael_li的回复了

我现在用的是arm9的一款cpu,它的总线最高频率是125Mhz,但是sdram的速率是133Mhz,那sdram可以工作吗?这两个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网友B:
不是PC得我不是太了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