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与7805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看到一用LM317与7805输出电源的电路图.有几个问题:
    1. 在48V输入至LM317的输入之间接大功率R1电阻的作用应该是降低LM317的功耗,这样的话Vin的电压是不是随着负载而不断变化的.
    2. 在48V与LM317输出之间所串的三个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3. 7805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并联的电阻的作用
    4. 为什么7805的输入不加一个功率电阻来减小功耗呢
    图示:

楼主:
发个大图

楼主:
大家帮忙解答啊,呵呵

网友A:
顶一下!

我也有此疑问。怎么没人解答阿?

网友B:
解答

1、是的,会有变化;
2、3、提高启动速度并有一定扩流作用;
4、那你得问电路的设计者了,原则上应该加。
总体说,高电压输入时不宜用线性电源,功率越大越不该用,效率太差了。如果非要用,选择合适的串连电阻进行功耗分配非常必要,同时处理好散热问题。

网友C:
有这样用LM3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