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芯片选择

楼主(2007-09-11):
我想选择一款驱动电机用的线性功率放大芯片,电机峰值堵转3.4A,27V。1.7A,13.5V.不知你处可有?是线性不是PWM。

网友A:
那个可能要用功率管吧

我用过的集成芯片最大只有1A的
不过我是新手,大家一起探讨啊!

网友B:
有输出几十A的功率运放,几千元一片,只用在特殊设备上。

建议楼主用普通运放加功率管驱动的方式来做。

网友C:
为什么要线性,不用PWM什么原因

运放+3055这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