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电流与遥控距离

楼主(2007-09-11):
发射头为940nm,100mW,20mA(Ifp=100mA)
载波占空比为 30%,发射峰值电流约为30mA(+3V,47Ω)
接收为TOP8138A

现在遥控距离为10m(极限值,需精确对准),把发射峰值电流调到60mA,距离可以增到15m(极限)。有两个问题:

1.这个距离是否正常,是否还可以增加

2.发射管60mA峰值电流是否会影响发射管寿命?

网友A:
距离偏小

功率可以增加,LED敏感的是功率积分而非瞬态功率,只要不超过器件极限即可。通讯距离还与接收灵敏度有关,载波的精度则对接收灵敏度有影响。

网友B:
是否可考虑用多个同时发射和接收啊

是否可考虑用多个同时发射和接收啊

网友C:
红外遥控器3V时大多都是几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D:
瞬间电流有上A的。

网友E:
3v的可以用5v驱动吗?

可以增加发射功率,会不会烧坏?

网友A:
LED敏感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楼主:
打算验证 xwj 的说法(3V时大多是几欧姆的电阻)

想用3V/5.1Ω
总占空比 = 载波占空比 * 编码占空比 = 0.34 * 0.31 = 10.5%
平均功耗 = 峰值功率 * 总占空比 = (1.5)^2 /5.1 *10.5% = 46mW(小于100mW),不知xwj意下如何? ^_^

本想测试10天(240小时),国庆回来后看结果,可计算了一下,发现4
天就可以了,呵呵...

假设某人按下面的方法使用遥控器:
1天按1000次,一直按5年:会按365*5*1000=1825000次;
发射为20ms/次 ,则一共工作 1825000次 * 200ms/次 = 102小时 = 4.25天;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开始测试,4天后(礼拜5)就会有结果.

关心结果的同志请耐心等待4天...

网友F:
什么協議,電流如此大

我做的RC6Mode0協議平均發碼電流只有6mA
多鍵按下不發碼,也就是正常工作狀態只有340uA
待機模式下<<1uA

楼主:
to "iammercy"同志:

没猜错的话,距离可就不敢恭维了,哈哈...

协议是用NEC标准略加变通,前导码使用3.44+0.56 = 5ms ,数据是两字节16 bit,接收方直接判断是不是这16 bit,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只是连续发码5次,方便接收,据我所知这是在不影响距离的情况下最好的编码方式。

不知iammercy的RC6mode0是怎么回事?

图片好像是从程序匠人那儿down的,具体位置忘了。

网友F:
距離有7~10米

楼主:
想扁iammercy一顿

这家伙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本想再多说点,都不想说了,严重影响发言积极性,严重违反论坛宗旨,你们说是不是?

网友F:
RE

哈哈,想扁就過來吧

不同的協議電流會不一樣,不同的頻率也不一樣,例如36k和38k
并不是說電流小就代表距離不夠

根據我的經驗,做遙控器有3個,
第一個是電流要小
第二個是不能死機(按鍵無法喚醒),要完整發完一串碼并且判斷到按鍵全部釋放后才能重新進入待機狀態
第三個是波形不能有spike,例如On Time是16個carrier,不允許第17個carrier出現,哪怕是一點點尖峰(spike),Timing容錯要在1%以內,最大也不能大于2%
可以用邏輯分析儀看

楼主:
忘了还在测试!

临走没有拔掉插头,不过星期五试过是OK的,(3.5天基本通过). 这下要等到国庆节回来再看了。

祝大家中秋节,国庆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