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产品设计计算书

楼主(2007-09-13):
来自 2楼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科技文件

2003-5-29 阅读次数: 15次
  科技文件是指表达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改造科技思想和方法 的文字、图表等材料。它是社会生产、工程建设、科技活动的记录、依据或总结,是开展科技工作的必备工作。科技文件有以下几种。
  (1)科学论文 科学论文是以特定的科学要领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论证某一创造性科研成果的文字材料。它是记述学术探讨和科研新发现的原始性文献,通常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供本专业的专家学者阅读,以传播科技信息、交流科研成果,并获取优先权。科学论文的文体结构一般应包括:标题、摘要、前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和附录等。
  (2)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是记述研究过程,阐明科研成果,表达科技思想和文字材料。技术报告的专业性强,内容是具体,有保密性,一般专供本行业有关专家和主管部门阅读。它的文体结构随报告的内容而导,一般与科学论文大致相同。
  (3)工业产品设计文件 工业产品设计文件指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所编制的文字材料或图纸。它通常包括技术任务书、技术设计书和工作图三种技术文件。
  技术任务书一般是根据用户或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编写的。其主要内容有:1)产品的用途、使用范围、使用条件和使用要求;2)生产该产品的理由;3)对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分析比较;4)产品的技术性能、技术规格、特征以及工作原理图、操作机构图等。

  技术设计书是根据技术任务书编制的,是最后确定新产品的结构和技术经济指标的技术文件。
通常包括的项目有:
    1)产品结构图;
    2)零、部件一览表;
    3)经校订的产品技术规格和工作原理图;
    4)设计计算书;
    5)产品说明书;
    6)技术设计简介;
    7)验收的技术条件等。

  工作图是产品制造过程的依据。其内容主要有修正后的产品结构的各种图、表和产品安装图,以及产品证明书、使用说明书等。
  由于工业产品的种类很多,不同产品的设计文件,在名称、内容和撰写格式上都不尽相同。以上仅以一般的机械工业产品为例,对产品设计文件作一简单介绍。
  (4)工程技术文件 现代工程是创造新的物质产品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通常还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基本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要编制的主要技术文件有:1)可行性研究报告;2)设计任务书;3)设计文件;4)施工图;5)验收报告;6)竣工图等。
  可行性研究是工程决策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研究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工程项目的意义和价值;对国内外有关信息的分析;有关问题(占地、材料、能源、运输、资金、效益等)的解决方案和预测;实验(或工业性试验)结果;环保措施等。
  设计任务书是确定工程项目和编制设计文件的依据。其主要内容有:工程建设的目的、规模和产品方案;各种资源、环境、动力、运输等条件分析;资源综合利用及三废治理的要求;投资、劳力控制数;建设工期及要求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和技术水平等。
  在设计任务书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便可委托设计单位按设计任务书的规定进行工程设计。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一般有:总体设计、技术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概算等。各个设计阶段完成后所编制的书面材料,统称为工程设计文件。
  施工图、验收报告和竣工图是工程施工和竣工阶段的重要工程技术文件。由于设计图纸在施工过程中往往有所变动,所以应绘制竣工图作为技术档案长期保存,供工程维修、使用中备查。

有个例子,参考一下

  点这里下载"电气设计计算书(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3211142824.rar

电气设计计算书
(1)       各类设备的负荷计算。
(2)       短路电流及继电保护的计算。
(3)       电力、照明配电系统保护配合计算。
(4)       避雷针保护范围计算。
(5)       大、中小型公用建筑主要场所照度计算,特殊部分的计算。
各类计算及相应设备、材料选择、按表1—表8的格式分别列出。

开关设备选择表        (表1)

回路名称及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开断电流(KA)

遮断容量(MVA)

动稳定性(KA)

热稳定性(KA)

假想时间(s)
Tjx

备注

(KV)

(A)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0.1~2.5

母线选择表             (表2)

母线名称

型号及截面
(m㎡)

间距

放置方法

负荷电流(A)

动稳定性(KA)

热稳定性(KA)

备注

各相间(cm)

绝缘物间(cm)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总负荷计算及变压器选择表    (表3)

用电设备组名称

设备容量Kw

需要系数Kx

功率因数COSΦ

计算负荷

变压器容量KVA

备注

有功功率 (Kw)

无功功率 (Kvar)

视在功率 (KVA)

电力负荷计算表   (表4)

用电设备组名称

设备台数

设备容量(kw)

计算系数

有效功率Kw

计算负荷

导线截面及管径
(m㎡)

n

Pe

Pn1

c

b(Kx)

cosΦ

tgΦ

cPn1

bPe

(kw)

(kvar)

(kva)

计算电流I30

短路电流计算表  (表5)

短路点(回路编号)

电压(kv)

X

(KA)

(MVA)

I’’
(KA)

I
(KA)

(KA)

(KA)

假想时间(s)

备注

t

tix

电缆选择表   (表6)

回路名称及编号

型号及截面( )

额定电压
(kv)

容许温升(·C)

敷设方式

负荷电流(A)

热稳定性(KA)

假想时间tix(s)

备注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电流互感器选择表   (表7)

设备名称

回路名称及编号

型号及准确度

额定电压(Kv)

额定一次电流(A)

动稳定性(KA)

热稳定性(KA)

假想时间tix(s)

备注

容许值

计算值

容许值

计算值

继电保护计算表   (表8)

名称及编号

基本参数

被保护元件计算电流(A)

过负荷系数

被保护区末端最小三相短路电流(KA)

被保护区内最大三相短路电流(KA)

最大穿越三相短路电流(KA)

电流互感器电流比Ki

过电流保护装置

可靠系数Kk

返回系数Kj

电流互感器接线系数Kjx

继电器动作电流Idzj

计算整定值

采用整定值

一次侧动作电流Idzj

灵敏系数KL

电流继电器型号

时间继电器

整定时限

采用型号

速断保护装置

可靠系数Kk

接线系数Kjk

继电器动作电流Idzj(A)

计算整定值

采用整定值

一次侧动作电流Idzj

灵敏系数KL

电流继电器型号

上述计算中的内容,如因初步设计阶段条件不具备不能进行,或审批后初步设计有教大的修改时,应在施工图阶段做补充或修正计算。

(此表由KIDS60绘制,如有不足之处,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感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