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池电压监视电路

楼主(2007-09-14):
   有没有简易的电池电压监视电路,要低成本的,感觉一般电压监视芯片都好贵哦

功能简单,只要是当电池电压低于么一设定值时能够输出一个警示信号就行~!~!

想了好几总方案都不理想,

如用反向器,电压比较器.......

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还是电源监控芯片最便宜

你要找到合适的型号和购买渠道而已

网友B:
用一个二极管就OK

用一个二极管就OK

网友C:
楼上是否能说的清楚一点,让大家长长见识。

楼主:
一个二极管

很想见识一下`!~

楼主:
chunyang大哥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

就是 3V电池或者6V电池的监控???~!~!

网友A:
找台湾或国产的即可

都是几毛钱,但在配套市场里未必好找,尤其是国产的,但可以在网上搜到生产商或代理商,直接电话联系购买。